sentaurus icwbev不能save markup & mac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6-30):
icwbev启动没有save markup图标,解决方法是在环境变量中添加语句:setenv ICWBEV_USER SENTAURUS如果是linux,添加export ICWBEV_USER=SENTAURUS
启动icwbev,在菜单栏中可以看见save markup图标了。

网友(2015-08-07):
非常感谢仁兄,此法完美解决ICWBEV和Sprocess结合使用中无法保存mac格式文件的问题,Redhat6.4+Sentaurus2013.03+ICWBEV G-2012.06验证有效

网友(2021-02-18):
请问有ICWEBEV的安装文件或者虚拟机吗?

网友(2022-05-19):
请问如何修改icwbev中版图的步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