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一个类似“1011010”序列检测器

楼主(2015-06-30):
(图片)

网友:
回个帖就5信元,用1信元悬赏,好有才

网友:
用状态机就可以了

网友:
module serial_check(
                clk                ,
                rst_n                ,
                serial_config        ,
                serial_config_en,
                enable                ,
                x_in                ,
                z_out                ,
                c_num
                );

input                clk;                        //clock signal
input                rst_n;                        //rest_signal, low active
input[6:0]        serial_config;                //serial which is for compare
input                serial_config_en;        //serial enable
input                enable;                        //enable signal, high active
input                x_in;                        //x input
output                z_out;                        //z output, high means find active serial
output[7:0]        c_num;                        //serial number

wire                z_out;
reg[6:0]        serial_comp;
reg[6:0]        serial_in;
reg[7:0]        c_num;
reg[2:0]        state;
reg[2:0]        nxt_state;

parameter        IDLE = 0;
parameter        CHECK = 1;
parameter        SUCCESS = 2;

assign        z_out = (nxt_state == SUCCESS);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rial_comp <= 0;
        else if(serial_config_en)
                serial_comp <= serial_config;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rial_in <= 0;
        else if(enable)
                serial_in <= (serial_in << 1) | x_i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_num <= 0;
        else if(!enable || serial_config_en)
                c_num <= 0;
        else if(state == SUCCESS)
                c_num <= c_num + 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tate <= IDLE;
        else
                state <= nxt_state;

always@(*) begin
        if(!rst_n)
                nxt_state = IDLE;
        else
        case(state)
        IDLE:        if(enable)
                        nxt_state = CHECK;
                else
                        nxt_state = IDLE;
        CHECK:
                if(serial_in == serial_comp)
                        nxt_state = SUCCESS;
                else if(enable)
                        nxt_state = CHECK;
                else
                        nxt_state = IDLE;
        SUCCESS:
                if(serial_in == serial_comp)
                        nxt_state = SUCCESS;
                else if(enable)
                        nxt_state = CHECK;
                else
                        nxt_state = IDLE;
        default:
                        nx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81.

随便写了一个,不符合要求自己修改一下吧

网友:
用状态机运行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也so eas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