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ndence中spectreVerilog数模混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在做一个SAR ADC,在仿真的时候,采样点数较少即仿真时间比较少时很准确,但是只要把瞬态仿真时间一调长,出来的结果就跟前面的不一样。我只改变了仿真时间,而其他的设置都没有变。  也试过设置options里面的最大步长maxstep,但是也没有用。 求问谁遇见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而且我也改变过采样的频率1K,10K,100K都试过,发现只跟采样的周期有关系,跟绝对的时间无关。 比如在1K的采样频率下仿真,那么100ms内的瞬态仿真都基本准确,而在10K频率下,就只有10ms内的瞬态仿真基本准确了。

网友(2018-07-23):
lz,请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0-05-27):
这个应该是save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