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安装失败真诚求教!

楼主(2015-06-30):
各位大神好:
      我用下载的calibre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发现第一步就出现问题。问题所列如下,不知道怎么解决,真诚求教。谢谢
      直接在terminal对应目录下用root权限运行./x64_cal.....mib.exe出现没有权限,利用bash ./x64_cal...mib.exe出现报错: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考虑到没有安装图形安装软件install.ixl,就下载了论坛里面的install.ixl,进入目录运行bash ./install 或者 bash ./mgc_install均没有办法运行。报的错我百度也没有找得很好的解决方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很简单的一个步骤就这么卡信了。

      希望这里的有识之士大牛们,帮忙指出问题所在。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执行了yum install libstdc++.so.5
安装成功。
不过在执行./patch时候遇到这个错误
error:failed to read write:sfk - skippingchanges
网上找都没有发现怎么解决这个错误的
您看最有可能从哪个方面入手呢?谢谢了

网友:
你没有读写权限噶,还有可能是这个文件是个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这两个文件的读写以及运行权限的。所以感觉很奇怪
另外这个sfk没有办法运行。我也看不到它原代码。不过这两个文件在论坛里比较通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特来请教。

网友:
sfk不能用,报什么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n not write+read sfk: skippingchanges

网友:
不用理会,继续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这个相当于patch没有安装成功,最后calibre也能运行吗?我到最后还是显示.bash command not found
我总怀疑这一步错了。
还是继续查找环境变量是否错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path没有设对吧,calibre只会patch 两个文件,一个是mgcld 一个是mgls_asyn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可能说到点子上了。我用图形界面veryinstalling检验,说是我两个错误,正是MGLS MGCLD,我帖了我详细安装的错误在这个帖子里,请赐教!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56869&pid=8682771&page=1&extra=#pid8682771

网友(2017-03-29):
帮忙顶一下,学习了。

网友(2022-03-21):
seems install not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