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的antenna问题

楼主(2015-06-30):
我在做DRC检查时候看到antenna_mim这个rule
它的意思好像是说mim的CBM和CTM要么同时悬空,要么同时接OD,这样是OK的
其余情况都是unbalance的,其余情况包括:
只有一边接到OD,另一边悬空
只有一边接栅极,另一边悬空
两边同时接栅极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但很多时候不是会用mim电容来隔直吗,后面紧接着就是MOS的栅极了
这样好像过不了antenna_mim,请问怎么办呢?
走线跳层吗,怎么跳?

楼主:
顶一下。。。。是不屑于回答吗。。。

网友:
走线跳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跳呢?MIM是由M8引出来的,然后M8先跳到M9,然后又跳回M8,这样吗?

网友(2016-11-06):
加个二极管,主要原因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是一层层涨上去的,但是mim电容说白了是两层金属,下层长好了,上层还没有,就会存在风险,所以晶圆厂一般建议加个二极管

网友(2018-03-14):
两极板都连接到一个不导通的OD上就行了,只是为了过DR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