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t 不能居中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解决由于编辑所导致的FIT不能居中的BUG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版图么?
一般FIT不能居中,那是因为有不可见的层。
比如用 DIVA 做过 DRC,然后又修改了版图,则会自动生成 changedLayer 层,这个导一般是不可见的。

网友:
把全部图层都设置为显示,然后选中全图,看一下block上下左右是不是有未知的层,删除后再fit 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changelayer该怎么删除?不可见不可选?

网友:
方法1,换坐标原点,再换回去。
方法2,画一个超极大的层,比如M1,要超过看不见的东东。
方法3,前两条都不行的话,ctrl+A,make cell,然后进去save a copy 把原来的替换掉。
记得以前有人写了脚本,清理这个忘了是怎么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试试看,不行再写个SKILL吧,多谢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这个问题,只需把这层设置为 valid 的就可以了,然后在 LSW 中可以设置可见可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yout的时候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以前管他叫“迷失”,就像迷路小孩的找不回原点了 ;因为边框也是virtuoso的信息,有时候软件的bug,保存的信息没有随着layout改变而更新;可以用楼上的说法,还不行的话可以试一试运行如下语句:
               cv = hiGetCurrentWindow() -> editCellView
               foreach(sh  cv  ->  markers
                  dbDeleteObject(cv)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提供信息,这是一个新的角度:)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建立的block会大出实际面积很多。我是打开floorplan界面,会显示出不能识别的图形,删除图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打开FLOORPLAN是指?

网友:
5楼是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在LAyoutXL的窗口中,窗口模式有basic,classic等等,你选floor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