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waiting for ipc:5 to terminate错误

楼主(2015-06-30):
如题,使用virtuoso时,log提示waiting for ipc:5 to terminate,提示N次以后error。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拜谢…………

网友(2015-08-06):
对不起,您的资产不足(小于 0 信元)。

网友A(2020-01-23):
解决办法:

编辑/etc/hosts文件,在127.0.0.1行后面加上服务器名字。

服务器名字可由hostname命令得到。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编辑/etc/hosts文件,在127.0.0.1行后面加上服务器名字。

这个办法好像不行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