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超压工作

楼主(2015-06-30):
请教下,tsmc或者umc的55nm标准CMOS工艺下,IO MOS额定电压是3.3V如果必须要工作在4.2V下和5V下,那么IO MOS的Length必须最小取多少呢?
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谢谢!

网友:
不可取,特别是产品,自己没事试验玩,可以!

产品有生命周期,超出规定的范围,良率,生命期都会大大缩短。甚至直接不工作

网友:
   如果是 gate 那没法 3.3v
你超过就是会有风险  除非是实验使用

如果 drain
那拉开 space , junction 间都拉开
BCD process LDMOS 都是不同耐压不同距
但是 GATE 是没法超过

不过你可以电阻分压

但 是 resistor 能耐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