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osstrap采样保持电路如何调节到16bit

楼主(2015-06-30):
我做一个boostrap 采样电容是1P,用smic18工艺,电源电压是3.3V,采用p33和n33管子,我需要做到17-18bit有效位数,请问一下大神,采用传统的结构是否能达到,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新结构可以指点一下啊! 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
應該與採樣的頻率有關喔 ...
速度慢可以,
速度快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采样频率也不高,1兆赫兹就可以。我感觉做的时候,电荷注入效应比较影响比较大,我现在调只能调节到15.8位左右!不知道大神有么好建议没,我这感觉好难调

网友(2021-08-26):
楼主解决了吗?有什么调采保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