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工艺库的参数消失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5-06-30):
我从老师那直接把virtuoso给复制了过来,虚拟工作站是自己装的,画电路图的时候库里面的器件的参数都消失了,可在老师那里能正常使用,symbol,schematic,layout复制过来后大都没了请问怎么解决,我是新手求指导谢谢!    上面3个图是我现在的状况,正常的添加器件应该是  样子的

网友:
除了复制工具外,你需要复制文件cds.lib,如果和原来的机器没有在同一网络,你需要拷贝CDS.LIB中关联的库,另外可能你还要复制display文件还有cdsinit文件,这样基本就保证环境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