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5-06-30):
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man下,里面讲到:Runs  only  the initial routing stage and does not perform optimization

有两个小问题:

(1) 这里的initial route是不是包括 global route + track assign + detail route , search & repair 这个属于optimization了,对吗?

(2) 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之前,设置了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post_detail_route_redundant_via_insertion medium  ,其余option采用默认设置,route完之后,发现double via rete 为 90%,这显然是插入了double via的,那这岂不是也属于optimization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坐等大神

网友:
optimization 修逻辑DRC,double via和它有什么关系,你说的search&repair是什么意思,物理drc吗,这个detail route就完成了

网友:
这个opt是optimization for timing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手册,里面提到,route分为四大步

global route-->track assign-->detail route-->post optimization

然后手册提到,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只包括前三步,也包括search and repaier,那么看意思就是说post optimization (用命令route_opt -skip_initial_route实现) 是用来优化timing的,因为search and repaier 是修复DR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版主说的应该是对的;我重看了下令基本手册,提到:route分为四大步

global route-->track assign-->detail route-->post optimization

然后手册提到,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只包括前三步,也包括search and repaier,那么看意思就是说post optimization (用命令route_opt -skip_initial_route实现) 是用来优化timing的,因为search and repaier 是修复DR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