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电平位移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01):
低压输入5V,高压20V,高压输出怎么降下来了呢?

最佳答案

网友:
下面两个管子的驱动能力要比上面两个管子的驱动能力要强才能翻转~~
最好中间做些钳位。

网友(2015-11-02):
输出接什么负载了没有?

网友:
频率太大了吧,上下两个管子的驱动能力不同。改变下驱动能力,把频率调低,让他反应过来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