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28nm工艺库buffer的区别

楼主(2015-07-01):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BUF_X6B_A8TR和BUF_X6M_A8TR这两个buffer的区别?或者在哪儿可以看到他们的解释

网友:
data sheet还是user guide里面有
X6B  B 代表正负沿比较平衡,用来做clock tree的
X6M M 代表delay小,普通data path上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看了一下lib库,同样的input transiton和output cap 的情况下,X6B的cell delay ,要小于X6M的cell delay,这是怎么个情况,麻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