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rail_to_rail中的偏置及跨导线性环问题

楼主(2015-07-01):
在书上和一些论文里面讲rail_to_rail的运放时,折叠式共源共栅会有两个自偏置,原来我认为只有3x电流镜形式的需要两个自偏置,因为输入电流的位置不确定,但是现在我用到了最大电流选择电路,输入电流只有一个输入端口,为什么还需要两个自偏置?还有就是跨导线性环(M47、M44)那边说是提供一个浮动的电压源,交流等效短路,这边不是很理解?有哪位知道的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虽然现在仿真结果还挺好的,就是不太理解某些细节

网友(2016-05-18):
可以看一下sansen 第12章

网友(2020-12-14):
楼主明白了吗?我也有同样疑问,看了sansen也不太清楚
如果能有公式推导,讲的清楚点就方便仿真了。

网友(2021-04-27):
只有一边自偏置只要一个就行了,M47、M44电流变化方向相反

网友A(2024-10-14):
楼主现在知道交流等效短路怎么理解吗

网友(2025-07-30):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知道交流等效短路怎么理解吗

我觉得应该是电流变化方向相同,导致该MOS管没有交流信号通过。比如带恒流源的共源极电路来说,如果栅端和源端的电压变化相同,那电路的电流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