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ivado固化Flash配置总线宽度

楼主(2015-07-01):
我的总线宽度是x4的  但是默认的总线宽度是x1的,这样。mcs文件不能正确的生成。求帮助,我的vivado是2014.4版本的  官网上的教程不知道是多少版本的 配置界面有一些不一样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配置了。是要写tcl命令么?

楼主:
有没有大神回我一下啊??我的板子是zynq的

网友(2017-03-21):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按教程配set_property bitstream.config.spi_buswidth 4[current_design]后,还是提示错误spi_buswidth property is set to 1 on bitfile
期待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板子是ZYNQ的么?那个命令好像在ZYNQ上不适用,如果需要固化代码到FPGA中的话,需要进入SDK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