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含电感的版图LVS过不去

楼主(2015-07-01):
在一个复杂的含电感的电路中,我在画完版图之后做lvs时,电感在版图中missing instance。然后我就用一个简单的电阻电感串联电路,画版图之后lvs还是报相同的错误。库使用的是4层金属的,电感采用2、3、4层。RL串联的版图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个lvs产生 missing instance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求大神帮

楼主:
电感的版图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电感的版图是你自己画的吗,还是调用的PDK库的,你可以查找一下LVS文件中关于电感的定义,如果不是连线错误的话,看一下电感上是不是缺了识别层

网友:
epcd生成的电感可以直接通过LVS验证

网友:
电感是用TOP层金属直接画出来的,版图会认为这里只是一段线,不说你少器件才不正常,可以在版图中电感的一端与它连接的线中间加一个电阻,再把电路上的电感换成电阻,如果通了就可以啦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缺少表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