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采用ICC中man一个命令里面的例子,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15-07-01):
get_drc_errors man下,里面有个例子:

可为什么,我用同样命令之后,提示错误:

icc_shell> set errors [get_drc_errors -type "Short"]
Error: An invalid value was given for option -type. (MWUI-624)
icc_shell> set errors [get_drc_errors -type "short"]
Error: An invalid value was given for option -type. (MWUI-624)
icc_shell> set errors [get_drc_errors -type "shorts"]
Error: An invalid value was given for option -type. (MWUI-624)
icc_shell> set errors [get_drc_errors -type "Shorts"]
Error: An invalid value was given for option -type. (MWUI-624)

网友:
因为没有sh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如此!多谢 还有俩小问题

(1) open的如何看,我故意将layout中的两个net open,然后设置 set errors [get_drc_errors -type "Open"]  但不对

(2) 我想选中这些nets,然后删除,最后用eco route,我如何根据 set errors [get_drc_errors -type "Short"] 返回的那些数字将这些nets全部选中呢?或者其它命令将这些nets一次性全部选中

网友:
1. list drc error type
2. report attribute -application > attr file
    get attribute 就在drc error 下面找吧。
    change selection

补充:我自己经常要在这个文件里找attribute,建议你稍微整理一下,我当时是用-class分类的,foreach就好。你问这个:get_attribute $errors ne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的 list_attributes  -application -class drc_error  > x.rpt然后再这个文件中遍历吗

可是这个文件中都是:

Properties:
    A - Application-defined
    U - User-defined
    I - Importable from design/library (for user-defined)

Attribute Name            Object     Type       Properties  Constraints
--------------------------------------------------------------------------------
actual_spacing            drc_error  float      A
bbox                      drc_error  string     A
cell_id                   drc_error  int        A
details                   drc_error  string     A
direction                 drc_error  string     A
flyline                   drc_error  string     A
info                      drc_error  string     A
layer_names               drc_error  string     A
layer_numbers             drc_error  string     A

并没有Open,Short 这些啊

icc_shell> list_drc_error_type
Short {Diff net spacing} {Needs fat contact} {Same net spacing}

这个里面没有Open,按理说Open也应该是drc的一种啊,为什么只有
get_drc_errors -type "Short"
却没有
get_drc_errors -type "Open"  我确实手动将layout中两个net断开了啊,verify_zrt_route也报告说有open nets啊

其实我的问题就一个,就是verify_zrt_route检查出来violation nets 后,如何一次性将他们全部选中

网友:
dont think icc in edi way ,  vice visa
icc不太这样做,甚至连open net也不需要知道,

只要route_zrt_eco 就行了, 实在不行verify_lvs 看到net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不用先人工删除 open nets,直接route_zrt_eco 就可以了吗?

我去做个试验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了实验,确实如此!不用知道是哪些net具体short或open了;
我觉得如下步骤可以:

route完之后,verify_zrt_route 和 verify_lvs 如果violation,那就直接 route_zrt_eco,然后再次 verify_zrt_route 和 verify_lvs 检查

如果还有violations,可以在执行几次route_zrt_eco,如果时钟修不掉,就得去查看layout了

楼主:
刚发现 route_zrt_detail_route也可以fix掉一部分DRC,但也有肯能带来一些新的drc violation,所以最好还是用 route_zrt_eco;

网友(2015-08-14):
do you have more do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