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跨导线性环

楼主(2015-07-01):
怎么通过Vsg17+Vgs52=Vsg18+Vgs50推导出kp*Ip=Kn*In?我推到下来只能推到Ip*Kn=In*Kp,书上直接给的是前一个结果,然后说这个电路是一个跨导均衡电路

网友:
你这个是做恒定gm运放吧。kp*Ip=Kn*In是对的,因为流过M52的Nmos电流是Ip 流过Pmos M18的电流为In;估计你是把N管的电流当In,P的当Ip了。

楼主:
我重新推到了一遍,已经推导出来了,只要NMOS和PMOS的宽长比一样,就可以推导出那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