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们,在ANSOFT DESIGNER 滤波器设计窗口该项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5-07-01):
图片用红色 框选的部分代表什么含义?

        图片用红色 框选的部分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
速抢板凳!

网友:
镜像频段(或者说是倍频) 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值该如何设置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验够的时候再去动它!否则就乖乖的使用它综合完成后的(缺省值)。
**这个值会随你的设计结构不同而改变,你没有发现到吗!?
额!!漏了一件重要事项,在微带设计中它指的是两端(in/Out)的接入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我再综合几个验证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在端口处连接系统50欧姆阻抗线的话,需要考虑匹配吗?还是综合出来的带线直接连接上50欧阻抗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综合出的微带线段都只到端口边缘,如果是50欧!就是连接一小段50欧的微带线馈入线路,其它阻抗值?当然就是一小段它值的微带线馈入。
馈入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理解。。。能不能再详细一些,比如设计微带滤波器,该值指的是哪里的阻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很直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直观,意思说如果我是按50欧姆系统设计的滤波器,还需要在综合得出的滤波器端口处再连接一小段50欧的微带线馈入线路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按该帖子的参数,那里默认给出的参考值是74,如果我要设计的是50欧姆,是需要额外接一段74欧姆的微带呢?还是要把那个参考值修改成50欧姆直接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可以!你开始抓到重点了。恭喜!

网友: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讨论这么久,没看明白是什么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底是需要额外接一段74欧姆的微带呢?还是要把那个参考值修改成50欧姆直接设计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呢??明白吗?跟武学口语相似、学意不要惑于形!

网友(2016-07-17):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好,论坛里看到您的回复,您能不能给我发点designer设计微带滤波器方面的资料,我前两天下了一个designer,还不会用哦,谢谢了,我邮箱29647820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