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fix_hold指令哪个阶段用

楼主(2015-07-01):
placement后setup挺好,但是有不少的hold violation,而且大的violation都发到了-0.30ns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placement阶段可以用set_fix_hold [all_clocks]指令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hold是cts后开ocv后才修吧?如果clock tree不确定的话,不好修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placement后有一些hold violation,可以先忽略,cts后再修hold,您看可以不

网友:
hold 一般都是postcts 才optimize 的。-0.3也没有令人发指啊,而且wns 不能说明什么。
你说的这个是可以做的,但不要用优化后的design做CT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因为真实clock tree一定有skew的,会影响到具体要修掉多少量的hold。  skew不定的话,hold 可能过修,也可能少修

楼主:
回复 6# sjtusonic 恩恩,cts之前setup violation不修是不是也没关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up跟hold虽然同样是violation,但是本质是很不同的。setup需要先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