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utput GDS时出现的warning

楼主(2015-07-01):
我出GDS的时候,ICC报出来warning说layer 102 101 100在technology file中不存在,报出这三个warning的地方都是在output sram的cel之后,是不是sram的从gds到cel的map文件有问题?我的sram 的cel view是用Milkyway转换的

网友:
没有试过用ICC出full GDS,不过既然你都怀疑了,只要打开milkyway check一下就好了,另外check 一下gds map和mw tf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Milkyway怎么check呢

网友:
建议icc只出metal /via gds,到外面去merge 其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