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ayout lvs时允许电路电阻与版图电阻阻值存在0.5%误差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5-07-01):
看到解答哦,记得以前看到别人在一个文件里设置过,但是不记得了

网友:
calibre 的是trace property语句,别的我不知道。如果你手头有文件打开看一下就知道咋定义了。

网友:
我举个例子,3%的误差
TRACE PROPERTY M(MN) L L 3

网友:
lvs rule里改 trace property

网友:
在lvs rule里搜索tolerance ,这句话下面的语句定义了MOS管长宽、电阻阻值及长宽、电容容值及长宽等参数所允许的误差范围。小弟新人一个,说错莫怪

网友(2017-03-16):
TRACE PROPERTY R INSTPAR(R) R 0.5 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