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求助,为什么IO库里面找不到corner pad啊 求指导(已解决)

楼主(2015-07-01):
在做floorplan的时候,看到脚本里面是这样的:creare_cell {cornerll cornerlr cornerul cornerur} pfrelr;但是我在IO库里面找不到pfrelr这样的一个单元;如果不存在pfrelr这个单元,那么corner pad是什么,空的么?  谢谢各位指导一下

--------------------------------------------------------------------------------------------------------------------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答,corner  pad没有在Verilog list里面说明,而是包含在IO库的CEL、FRAM里面了

网友:
IO库里应该会有一个corner cell,可以打开IO库看看 确定名字对不对

网友:
我感觉 是你的Corner的名字与库中的名字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但是确实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rner pad是不是IO库里面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不确定corner pd是否在IO里面

网友:
corner cell有的时候不会写在pdf的文档里面,而是写在一些readme的文本里面。你看一下CEL view或者FRAM view会发现有意CORNER或者类似形式明明问文件,就是corner cel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我已经在CEL、FRAM里面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8-06-30):
请问怎么引用啊,我在fram view 看到,但是怎么用他。之前信号pad 都是在syn文件夹下面

网友:
嗯,明白了

网友(2022-05-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Corner cell是个physical cell,没有逻辑信息,所以不会有lib文件,只有物理文件,MW和LE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