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请教】MIM电容的antenna_mim通不过DRC问题

楼主(2015-07-02):
我在做DRC检查时候看到antenna_mim这个rule
它的意思好像是说mim的CBM和CTM要么同时悬空,要么同时接OD,这样是OK的
其余情况都是unbalance的,其余情况包括:
只有一边接到OD,另一边悬空
只有一边接栅极,另一边悬空
两边同时接栅极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但很多时候不是会用mim电容来隔直吗,后面紧接着就是MOS的栅极了
这样好像过不了antenna_mim,请问怎么办呢?
走线跳层吗,怎么跳?(M8先跳M9然后再跳回M8?)

网友:
可以接一个到衬底的二极管。

网友:
隔直电容,从前一级的漏,接后一级的删,前一级接了(MOS沉底二极管),一般不会报。你的MIM电容太大,前一级管子和栅级太小,一般几百倍呢,你设计的确实比例太大了。

推荐你换成MOS电容+MIM电容一起用。这样就不会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一些不需要引入新元件的办法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或者用MOM电容也OK吧?我想换成MOM电容

网友:
亲,你说的这些我记得和tsmc的文档说的是一样的,那份文档上已经告诉你咋跳线了,如果你也是t家的工艺你去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M+MOS性价比最高。我们一般都这样干。比如decap之类的。只用MOM也可以。看个人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跳到高层再跳下去  tsmc MIM的unbalance 我们都是这么处理 不用加diode

楼主:
回复 网友D:

M8先跳到M9再跳回M8对吧,谢谢。

网友(2016-06-08):
回复 网友B:

请问tsmc  mom和mos一起用要加什么层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