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VCS运行时提示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楼主(2015-07-02):
系统是centos6.3 32位的,以虚拟机的形式装在了macbook上,mac是64位的。synopsys的软件都是32位的。VCS 2012.09 刚刚装好,破解了,运行systemverilog文件时提示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
真心求助,请纸条明路!
我现在不知道这到底是synopsys软件的问题还是linux本身的问题?

[tyyang@localhost lab1-fork_join]$ vcs -sverilog testcase.s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G-2012.09 -- Mon Jun 29 18:26:20 2015
               Copyright (c) 1991-201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Got SIGSEGV

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bin/vcs1

During setup for compilation

Command line: /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bin/vcs1 -Mcc=gcc -Mcplusplus=g++ -Masflags= "-Mcfl= -pipe -O -I/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include " "-Mldflags= -melf_i386 " -Mout=simv -Mamsrun= -Mvcsaceobjs= "-Mobjects= /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lib/libvirsim.so /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lib/librterrorinf.so /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lib/libsnpsmalloc.so " -Msaverestoreobj=/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Mcrt0= -Mcrtn= -Mcsrc= "-Msyslibs=/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 -sverilog -gen_obj testcase.sv

--- Stack trace follows:
sh: /home/tyyang/Desktop/synopsys/vcs/install/linux/bin/cbug-gdb-64/bin/gdb: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Completed context dump phase
CPU time: .058 seconds to compile

网友:
那就看看那个gdb文件是否存在且为可执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执行的。
我准备试下在64位linux系统上按32位的VCS

网友:
32位装32位

网友(2016-01-17):
我的vcs版本是vcs-mx_vH-2013.06,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担心64位兼容的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安装amd64包。遇到这个问题后死马当活马医,尝试把amd64包安装上,结果uvm_1.1_d下面的hello world例子可以跑起来了。而且synopsys uvm lab也可以跑起来了。
uvm_1.1_d hello world log如下: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3
UVM_WARNING :    0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 Report counts by id
[RNTST]     1
[TEST_DONE]     1
[UVMTOP]     1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src/base/uvm_root.svh", line 430.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1000 ns
           V C S   S i m u l a t i o n   R e p o r t

网友(2020-05-19):
楼主解决了吗?遇见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