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中遇到的一个warning

楼主(2015-07-02):
warning: clock network timing may not be up-to-date since only 62.144211 percentage of clock nets are routed (TIM-223)
cts后report_timing的时候一直有这个warning,man了一下显示:
DESCRIPTION
This message is issued when the previous command caused some of the clock nets to be broken, and therefore delays can no longer
be computed accurately using the clock Arnoldi flow.
WHAT NEXT
Route all the clocks and fix the broken nets before performing extraction and timing reporting.
我就有疑问:
1,cts后我还没做什么呢怎么会有clock nets的broken啊,是不是因为clock_opt的时候no_clock_route导致的啊?
2,这个需要重新cts解决吗?跪求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把你的cts的命令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
忽略就行,route 了才能 arnoldi,其他delay mode 也很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脚本太多了,不好贴啊

网友:
单独对时钟再route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前面design用了classic route,后面用zroute,就会有net broken;反之亦然

网友:
warning很多,如果你对每个warning都有兴趣,说明你学会学习了,

但实际上基本看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