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JFY-711电机保护器流水线生产

楼主(2015-07-02):
JFY-711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使用说明

本产品是一款智能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采用数字处理技术,液晶显示,通过内置的电流互感器检测电动机的三相负载电流,可以显示三相电流并根据电流判断是否存在过载、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等故障。当发生上述故障时,内部继电器触点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

P主要功能:

1、
电流显示:可显示三相平均电流和A、B、C三相电流。

2、
二次互感: 可外接互感器,实现较大电流的测量。

3、
过载保护:当发生过载时,切断电动机电源,有定时限和反时限两种动作方式,定时限时间可调,提供五条反时限曲线。

4、
缺相保护:当检测到缺相时,切断电动机电源,动作时间可调。

5、
三相不平衡保护:当检测到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切断电动机电源,不平衡度动作点和动作时间可调。

6、
自动恢复功能:因故障切断电动机电源后,可以自动恢复若干次,次数和间隔时间可设置。

7、
故障电流锁定功能:因故障切断电动机电源后,锁定显示发生故障那一刻的电流,以便于分析故障原因。

8、
时间继电器功能:作为附加功能,内部集成了一个时间继电器。

P技术指标:

   1、额定电流设定范围:0.1800A

2、电流量程:1000A

3、外接互感器电流比:1~200

   4、电流测量精度:±1%

   5、定时限保护动作时间:0.120

   6、反时限曲线:5条

    7、电源电压:AC220V

    8、输出触点容量:2A/440VAC纯阻性负载)

    9、使用环境:温度-2070,湿度85%,无凝露

&
操作指南

一、怎样查看ABC三相电流?

正常工作时显示的是三相平均电流,按“Sel”键可以切换显示ABC三相电流。显示“OL”表示溢出。发生过载、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故障时显示电流闪烁,表示这是锁定在发生故障那一刻的电流(这时电动机已断电,实际电流为0)。

二、怎样设置电动机额定电流值?

长按“Sel”键2秒,液晶显示“电流设定”,用“5”或“6”键改变设定值(按住“5”或“6”键不放可连发),设置好后按“Sel”键退出设置状态。

三、怎样从告警(保护)状态恢复?

当发生过载、缺相或三相不平衡等告警时,会在液晶显示屏上闪烁显示“过载”、“缺相”、“不平衡”等字样,继电器断开,并且锁定在断开状态。这时只要按“5”或“6”键即可从保护锁定状态恢复。

四、怎样设置参数?

在显示电流的状态下,长按5”键5秒,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这时显示器上显示“Fxx”,其中xx是两位数字,表示参数代码。用“5”或“6”键可选择参数代码,按“Sel”键则显示该参数代码对应的参数值,这时再用“5”或“6”键即可对参数值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再按“Sel”键,回到显示参数代码状态。内部参数代码如下表所示:

类别

代码

参数名称

设定范围

出厂
设定

单位

备注

过载保护类

F11

电动机额定电流

0.1    800

20

A

这个参数可以直接长按Sel键设定。

F12

反时限曲线

0  - 5

1

-

0表示定时限,1-5为反时限,请参见工作原理说明

F13

定时限动作时间

0.1 60.0

3.0

在F12=0时起作用

F19

外接互感器电流比

1 200

1

-

缺相和三相不平衡类

F21

三相不平衡动作点

1    50

20

%

F22

三相不平衡动作时间

0.1 30.0

OFF

5.0

缺相或三相不平衡动作时间设为“OFF”表示关闭缺相或三相不平衡告警功能。

F23

缺相动作时间

0.1 30.0

OFF

2.0

自动恢复类

F51

自动恢复次数

0 - 10

1

发生故障后,故障次数加1,如果故障次数未超过自动恢复次数,则在设定的间隔时间后自动恢复。正常工作时间达到F53设定的时间,则故障次数清零。 F51设为0表示不允许自动恢复

F52

自动恢复间隔时间

0.1 99.9

15.0

分钟

F53

故障次数清除时间

1 - 999

60

分钟

附加功能类

F61

上电延时

0    999

0

通电若干秒后再吸合继电器,相当于一个时间继电器功能

F91

显示反时限积分值

-

F92

显示三相不平衡度

-

End

退出设置状态

-

T
基本工作原理

$电流检测

通过内置的电流互感器检测负载电流,所以被保护电机的三根相线必须分别穿过电流互感器的三个小孔。

$过载保护

过载保护可分为定时限保护和反时限保护两种模式,可通过设置参数F12选择定时限或反时限模式。

定时限模式:

当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参数F11),并且持续时间达到设定的过载动作时间时(参数F13),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即过载动作时间是固定的。

反时限模式:

过载动作时间和过载电流的大小有关,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越多,则动作时间越短。可根据不同电机的特性选择不同的反时限曲线,见下表:

过载倍数

反时限曲线(F12)

1

2

3

4

5

0

1.1

930.2

1860.5

2790.7

3720.9

4651.2

F13

(定时限)

1.2

296.3

592.6

888.9

1185.2

1481.5

1.5

87.1

174.3

261.4

348.6

435.7

2

34.5

69.0

103.5

138.1

172.6

3

12.7

25.3

38.0

50.6

63.3

4

6.7

13.4

20.1

26.9

33.6

5

4.2

8.4

12.6

16.7

20.9

6

2.9

5.7

8.6

11.5

14.3

7

2.1

4.2

6.3

8.4

10.4

8

1.6

3.2

4.8

6.4

7.9

以上为过载动作时间(单位:秒)

$三相不平衡保护

三相不平衡率的定义为:任一相电流与三相平均电流差值的绝对值,取其中的最大值,除以三相平均电流,即为三相不平衡率。

当三相不平衡率大于设定的三相不平衡动作点(参数F21),并且持续时间大于三相不平衡动作时间(参数F22)时,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

电流小于0.5A时,不进行三相不平衡检测,防止在电机断电状态产生误动作

$缺相保护

缺相可以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三相不平衡,当三相不平衡率大于50%时,认为缺相。缺相的动作时间由参数F23设定,一般这个时间比三相不平衡动作时间(参数F22)要短。

负载电流小于0.5A时,不进行缺相检测,防止在电机断电状态产生误动作。

$自动恢复

保护器内部有一个连续故障次数计数器,用于控制自动恢复次数。当发生过载、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故障时,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并且故障次数加1。这时如果故障次数未超过设定的自动恢复次数(参数F51),则在设定的自动恢复间隔时间(参数F52)后,继电器自动闭合,恢复电动机工作。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由参数F53设定),“连续故障次数”清零,使得下次出现故障时可以重新开始计算自动恢复次数。

例如F51=3,F52=15,F53=60,其效果是:发生故障继电器断开后,过15分钟自动恢复,这样可以重试3次,如果连续3次仍有故障,则需要人工按键恢复。这里“连续”的含义是指自动恢复后60分钟内又发生故障(F53=60)。

$时间继电器功能

通过设定参数F61启用了时间继电器功能,则保护器通电后,继电器不是立即吸合,而是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吸合,延时时间由参数F61设定,这时液晶显示器上进行倒计数显示。相当于一个延时启动的时间继电器功能。F61=0表示关闭时间继电器功能。

$外接互感器电流比

通过设定参数F19,可启用二次互感。当使用8005的线圈时,F19应该设定为160;当使用5005的线圈时,F19应该设定为100

电动机的三根相线分别穿过三个互感线圈,三个互感线圈接线端子引线A、B、C分别穿过保护器的三个孔(如图所示)。

1.
端子1为内部继电器常开点,2为常闭点,3为公共点。保护器在断电状态下,内部继电器是在释放状态,1、3断,2、3通,通电后,继电器立即吸合(如果启用了时间继电器功能,则延时吸合,见参数F61),1、3通,2、3断,控制接通电动机电源。当发生过载、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故障时,继电器释放,断开电动机电源。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是23连的,13是断的,在通电后13接,23断

2.
外观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