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飞纳得JFY-713电机保护器防酸防腐

楼主(2015-07-02):
JFY-713系列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使用说明(V3.0

一.产品简介

本产品是一款智能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采用数字处理技术,液晶显示,通过内置的电流互感器检测电动机的三相负载电流,可以显示三相电流并根据电流判断是否存在过载、缺相、等故障。当发生上述故障时,内部继电器触点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

二.主要功能

1、
电流显示:可显示三相平均电流和ABC三相电流。

2、
过载保护:当发生过载时,切断电动机电源,有定时限和反时限两种动作方式,定时限时间可调,提供五条反时限曲线。

3、
缺相保护:当检测到缺相时,切断电动机电源,动作时间可调。

三.技术指标

单位

JFY-713

额定电流设定范围

0.510

A

电流量程

15

A

电流测量精度

±1%

-

定时限保护动作时间

0.120

反时限曲线

-

电源电压

AC  170V450V

V

触点容量

3A/440VAC

-

纯阻性负载

使用环境

温度-1050,湿度≤85%,无凝露

-

四.操作指南

一、怎样查看ABC三相电流?

正常工作时显示的是三相平均电流,按“Sel”键可以切换显示ABC三相电流。发生过载、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故障时显示电流闪烁,表示这是锁定在发生故障那一刻的电流(这时电动机已断电,实际电流为0)。

二、怎样设置电动机额定电流值?

长按“Sel”键2秒,液晶显示“电流设定”,用“5”或“6”键改变设定值(按住“5”或“6”键不放可连发),设置好后按“Sel”键退出设置状态。

三、怎样从告警(保护)状态恢复?

当发生过载、缺相等告警时,会在显示屏上闪烁显示“过载”、“缺相”等字样,继电器断开,并且锁定在断开状态。这时只要按“5”或“6”键即可从保护锁定状态恢复。

四、怎样设置参数?

在显示电流的状态下,长按“5”键5秒,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这时显示器上显示“Fxx”,其中xx是两位数字,表示参数代码。用“5”或“6”键可选择参数代码,按“Sel”键则显示该参数代码对应的参数值,这时再用“5”或“6”键即可对参数值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再按“Sel”键,回到显示参数代码状态。内部

参数代码如下表所示:

类别

代码

参数名称

设定范围

出厂
设定

单位

备注

过载保护类

F11

电动机额定电流

JFY-713

0.5-10

5

A

这个参数可以直接长按Sel键设定。

F13

过载动作时间

0.1 – 60.0

3.0

F23

缺相动作时间

0.1 – 20.0

OFF

2.0

附加功能类

F61

上电延时

0 – 999

0

通电若干秒后再吸合继电器,相当于一个时间继电器功能

End

退出设置状态

-

基本工作原理

电流检测

通过内置的电流互感器检测负载电流,所以被保护电机的三根相线必须分别穿过电流互感器的三个小孔。

过载保护

过载保护可分为定时限保护和反时限保护两种模式,JFY-701.JFY-713只有定时限模式,JFY-702704706708可通过设置参数F12选择定时限或反时限模式。

定时限模式

当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参数F11),并且持续时间达到设定的过载动作时间时(参数F13),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即过载动作时间是固定的。

反时限模式

过载动作时间和过载电流的大小有关,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越多,则动作时间越短。可根据不同电机的特性选择不同的反时限曲线,JFY-702704706708均提供5 条反时限曲线,见下表:

过载倍数

反时限曲线(F12)

1

2

3

4

5

0

1.1

930.2

1860.5

2790.7

3720.9

4651.2

F13

(定时限)

1.2

296.3

592.6

888.9

1185.2

1481.5

1.5

87.1

174.3

261.4

348.6

435.7

2

34.5

69.0

103.5

138.1

172.6

3

12.7

25.3

38.0

50.6

63.3

4

6.7

13.4

20.1

26.9

33.6

5

4.2

8.4

12.6

16.7

20.9

6

2.9

5.7

8.6

11.5

14.3

7

2.1

4.2

6.3

8.4

10.4

8

1.6

3.2

4.8

6.4

7.9

以上为过载动作时间(单位:)

缺相保护

缺相可以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三相不平衡,当三相不平衡率大于50%时,认为缺相。缺相的动作时间由参数F23设定,一般这个时间比三相不平衡动作时间(参数F22)要短。

负载电流小于0.5A时,不进行缺相检测,防止在电机断电状态产生误动作。

自动恢复

保护器内部有一个连续故障次数计数器,用于控制自动恢复次数。当发生过载、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故障时,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并且故障次数加1。这时如果故障次数未超过设定的自动恢复次数(参数F51),则在设定的自动恢复间隔时间(参数F52)后,继电器自动闭合,恢复电动机工作。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由参数F53设定),“连续故障次数”清零,使得下次出现故障时可以重新开始计算自动恢复次数。

例如F51=3F52=15F53=60,其效果是:发生故障继电器断开后,过15分钟自动恢复,这样可以重试3次,如果连续3次仍有故障,则需要人工按键恢复。这里“连续”的含义是指自动恢复后60分钟内又发生故障(F53=60)。

时间继电器功能

如果通过设定参数F61启用了时间继电器功能,则保护器通电后,继电器不是立即吸合,而是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吸合,延时时间由参数F61设定,这时液晶显示器上进行倒计数显示。相当于一个延时启动的时间继电器功能。F61=0表示关闭时间继电器功能。

1.
电动机的三根相线分别穿过ABC三个孔

2.
电源接220V380V都可以,保护器在交流170-450V范围内都可正常工作。如果条件许可,建议尽量使用220V电源。

3.
端子1为内部继电器常开点,2为常闭点,3为公共点。保护器在断电状态下,内部继电器是在释放状态,13断,23通,通电后,继电器立即吸合(如果启用了时间继电器功能,则延时吸合,见参数F61),13通,23断,控制接通电动机电源。当发生过载、缺相等故障时,继电器释放,断开电动机电源。

4.
安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