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天祥质量技术JFY-5-1缺相保护器

楼主(2015-07-02):
JFY-5-1电源断相保护器使用说明书

一.
产品概述

1.产品特点

本产品是一种智能型电源保护器件,采用微控制器和数字处理技术,集电压显示、过欠压保护、缺相保护、相序保护和计时计次功能于一体,中文液晶显示,具有操作简便、体积小巧、可靠性高等特点。

2.适用范围

本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各种低压电器控制系统,替代传统的相序继电器和过欠压保护器。

二.
主要技术参数JFY-5-1

电压显示
过欠压保护
缺相保护
相序保护  计时和计次
故障记录
声光报警

1.电源电压:三相280V~450V AC                2.电压测量精度:±1%             3.输出触点容量:3A/250VAC                          4.工作环境:温度-20C~70C湿度85%,无凝露    5.频率:50/60HZ                  6.外形尺寸:(长*宽*高):48*48*90mm

三、
操作指南

1.显示功能

在正常显示时,液晶显示屏中间显示的是当前的电源电压值(AB相之间的电压)

2.告警功能

当发生电源过欠压、缺相、错相等故障时,液晶显示屏闪烁显示“过压”、“欠压”、“缺相”、“错相”等字样,继电器输出触点断开。JFY-5-1同时发出声光报警,可按任意键消除告警音和故障时间。

n
3.设置过欠压值

长按“Sel”键2秒,液晶显示屏上显示“设定”和“过压”字样,这时用“▲▼ ”键改变过电压设定值(“▲”键增1V,“▼”键减1V,按住不放超过0.5秒则快速增减)。再按一次“Sel”键可按同样方法设置欠电压值,完成后再按“Sel”键退出设置状态。(注:过欠压值也可用内部参数F11和F12设置,效果是一样的)。

过压值设到最大会显示“OFF”,表示关闭过压告警功能;欠压值设到最小会显示“OFF”,表示关闭欠压告警功能。

n
4. 内部参数设置

在显示电压状态,长按“▲ ”键5秒,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这时显示器上显示“Fxx”,其中xx是两位数字,表示参数代码。用“▲ ”或“▼ ”键可选择参数代码,按“Sel”键则显示该参数代码对应的参数值,这时再用“▲ ”或“▼ ”键即可对参数值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再按“Sel”键,回到显示参数代码状态。

内部参数代码如下表所示:

类别

代码

参数名称

设定范围

出厂设定

单位

备注

电压设类

F11

过电压设定值

200-500

OFF

437

V

当电压≥437V时产生告警,≤435V时恢复;当电压≤304V时产生欠压告警,≥306V时恢复。“OFF”表示关闭过压或欠压告警功能。

F12

欠电压设定值

OFF

150-380

304

V

F13

过欠压恢复回差

1-20

2

V

动作时间

F21

过欠压动作时间

0.1-20

5.0

各类故障需要持续设定的时间才会产生作用。错相或错相动作时间设定“OFF”表示关闭缺相或错相告警功能。

F22

缺相动作时间

0.1-20

OFF

3.0

F23

错相动作时间

0.1-20

OFF

2.0

F98

显示CA相AB相之间相位差

正常相序时显示240度左右,错相显示120度左右,缺相显示0

END

退出设置

四、接线图

n
接线图注:

1、
继电器输出在仪表正常工作时闭合,仪表失电或故障保护状态断开。

2、
AB相是仪表的工作电源,仪表工作时显示的电压和过欠压保护都是基于AB相电压。如果A相或B相缺相,则仪表不显示,继电器输出断开。

3、
JFY-6-1计数信号为电压信号,可适应80450V宽电压范围(如需其它电压规格可定制),交直流均可,如果是直流电压要注意正负极性。

五、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记录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不显示

电源不通

检查AB相电源,应在170V~450V之间

接线错误

检查接线

接触不良

检查仪表和底座之间是否插紧

显示电压不准

偏差在±1%以内(约3-4V)为正常现象

无须处理,或定制更高精度的仪表

电源电压不是50/60Hz正弦交流电

本仪表不适用于非正弦交流电,并且适用的频率范围限于40-70HZ之间

计量方法有误

本仪表显示的是AB相电压,计量时务必和

Ab相电压做对比

过欠压告警点不准

显示电压不准

参见上一条

过欠压恢复回差造成的误解

过欠压告警发生后,撤消告警的电压比过(欠)压告警点低(高),可能会造成电压正常但仍在告警的误解,请检查参数F13

过欠压不告警

过欠压告警功能被关闭

检查参数F11和F12

过欠压动作时间造成的误解

电压过高或过低必须持续一定的时间才会产生告警,这个时间是可设置的,如果时间设置得较长,可能会造成不告警的误解,请检查参数F21

缺相或错相不告警

缺相或错相告警功能被关闭

检查参数F22和F23(缺相或错相动作时间设到OFF表示关闭告警功能)

缺相动作时间或错相动作时间造成的误解

缺相和错相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才会产生告警,这两个时间是可设置的,如果时间设置得较长,可能会造成不告警的误解,请检查参数F22和F23

缺相时不显示

AB相为仪表电源,如果A相或B相缺相,则仪表失电不显示

正常现象。本仪表只有C相缺相时才会显示,AB相缺相时不显示,但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