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双良节能系统JFY-5-3单相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15-07-02):
JFY-5-3单相电压监视器使用说明书

一.
产品概述

1.产品特点

本产品是一种智能型电压监视器,采用微控制器和数字处理技术,集电压显示、过欠压保护一体,中文液晶显示,具有操作简便、体积小巧、可靠性高等特点。

2.适用范围

本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各种低压电器控制系统,替代传统的过欠压保护器。

二.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功能

1    电压显示
显示当前电源各相平均电压值

2    过欠压保护
超出设定值,切断设备电源

技术参数

1.电源电压:220V

2.电压测量精度:±1%

3.输出触点容量:3A/250VAC

4.工作环境:温度-20C~60C湿度85%,无凝露

5.频率:50/60HZ

6.外形尺寸:(长*宽*高):48*48*90mm

三、操作指南

1.告警功能

当发生电源过欠压、故障时,显示屏闪烁显示“过压”、“欠压”、等字样,并且继电器输出触点断开。

2.设置过欠压值

长按“Sel”键2秒,显示屏上显示“设定”和“过压”字样,这时用“▲▼ ”键改变过电压设定值(“▲”键增1V,“▼”键减1V,按住不放超过0.5秒则快速增减)。再按一次“Sel”键可按同样方法设置欠电压值,完成后再按“Sel”键退出设置状态。

(注:过欠压值也可用内部参数F11和F12设置,效果是一样的)。

过压值设到最大会显示“OFF”,表示关闭过压告警功能;欠压值设到最小会显示“OFF”,表示关闭欠压告警功能。

3. 内部参数设置

在显示电压状态,长按“▲ ”键5秒,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这时显示器上显示“Fxx”,其中xx是两位数字,表示参数代码。用“▲ ”或“▼ ”键可选择参数代码,按“Sel”键则显示该参数代码对应的参数值,这时再用“▲ ”或“▼ ”键即可对参数值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再按“Sel”键,回到显示参数代码状态。

内部参数代码如下表所示:

类别

代码

参数名称

设定范围

出厂设定

单位

备注

电压设类

F11

过电压设定值

200-300

OFF

242

V

当电压≥242V时产生告警,≤240V时恢复;当电压≤187V时产生欠压告警,≥189V时恢复。“OFF”表示关闭过压或欠压告警功能。

F12

欠电压设定值

OFF

120-240

187

V

F13

过欠压恢复回差

1-20

2

V

动作时间

F21

过欠压动作时间

0.1-60

5.0

各类故障需要持续设定的时间才会产生作用。

END

退出设置

四、接线图

n
接线图注:

1、
继电器输出在仪表正常工作时闭合,仪表失电或故障保护状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