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求教 ] Encounter13.1里,在不改网表的情况下,如何替换IOcell

楼主(2015-07-02):
如题,因为有个IO用的尺寸和floorplan不太匹配,想换一个功能一样尺寸不同的io cell,又不想动原始网表,请问该如何操作?
我是新手,在拿别人做好的东西学习,求高手指点,最好说详细点
先谢谢了!

网友:
ecochangecell 吧,  但是如果pin啥不一样的,不一定行的,最好叫前端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