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自动生成rgm的工具叫什么

楼主(2015-07-02):
我用的是IUS12, 里面没找到自动生成uvm_rgm的工具,软件安装目录下只找到个ovm_rgm_2.3,感觉应该不是。
有没人用过?

网友:
INCISIV里面的iregG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终于找到了。在<ius install path>/tools/methodology/iregGen/bin/iregGen

网友(2016-06-27):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工具应该如何使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