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运放

楼主(2015-07-02):
我的输入信号2.5Vpp/5M,负载50欧。想找一种运放,把我的信号放大几十倍或上百倍,也就是输出达到几十伏级

网友:
1、信号放大到几十V,这需要高压运放;或者用互感器升压。
2、负载50欧姆,电压几十V,这里驱动功率也有几十W,这个又需要功率放大器
感觉只用一个放大器实现比较困难,个人的薄建:要么高压运放+功率电路,要么互感器+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