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频带单端输入LNA的电感

楼主(2015-07-02):
我设计的一个单端输入差分输出LNA,采用CG-CS输入结构,在输入端CG管的源极需要加一个电感提供直流通路,同时阻交流信号。频率范围是40MHz至2.5GHz,希望电感值不要太小,在200nH以上最好。
LNA为单片LNA,输入输出都匹配到50欧姆。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找不到一个Q值大、谐振频率高、感值为200nH的电感,因此也考虑过换结构。
大神们对单端输入差分输出LNA的输入级有什么改进的建议吗?

网友(2016-08-03):
楼主请问这种架构的LNA testbench和窄带的tesebench搭建是一样的么?port需要串联一个大电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在宽带LNA的输入port和输出port各串联一个大电容来使得宽频带的交流信号顺利进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主,输入串联了大电容之后,bias电压怎么给啊?还有这个架构中的电容和电阻是用来boost gm的么?CGCS架构的LNA的资料楼主有啥推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