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已无错误,calibre lvs总是通不过

楼主(2015-07-02):
下面是icc的 verify_route和verify_lvs
下面是calibre的lvs几个错误

icc的drc和lvs的drc均已通过,但不明白为什么icc导出的.v与版图通不过lvs,重做了几遍都是这种错误,实现不知道怎么改,请各位有经验的指导下要怎么弄
解决,确实是case没打开

网友:
找到这个cell的位置看看,是不是lvs rule   split gate 设置问题.......粗劣的看 貌似有点像.....

网友:
看看ICC中的N394/N395是不是真的断开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case打开了么,   case设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adence下显示确定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哪里设置

网友:
我最近有一个带macro的综合,不定macro的位置,综合出来的结果也是过不了lvs,后来查版图发现macro的电地和综合部分的电地对不上。

网友:
综合怎么到lvs了,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之前说的case是大小写吗,我觉得没问题,我用我的脚本跑过另一个小设计可以通过lvs,但对这个设计他就是过不了

网友:
你把版图上高断开的线亮后截图贴出来看看........无非就是 case   split 几个设置  你这跑的是纯数字部分的吧.....应该还不是数模混合的总图吧.......

网友:
看看你的 LVS 文件里面 的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NO  你们是YES 还是NO  我怀疑你的数字里面有用到分裂的管.......

网友(2015-08-17):
看看你的skip route设置,比如calibre报出来的那些open net如果在ICC里有设置skip route,那么ICC verify的时候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2015-12-30):
我也想知道办法?谢谢!

网友(2018-10-15):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遇到你这个问题了,一模一样。ICC中LVS提示有floating ports的ERROR,然后cadence中LVS也是报错,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卡在这里很久了,求帮一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ICC 使用vrify_zrt_route的结果是?如果没问题的话,说明netlist是正常的,float port你查看下是input还是outputs,如果是INPUT,就要咨询下设计者了。通常如果ICC中验证无错误,calibre lvs就没大问题,通常是一些端口名字大小写不匹配,又或者你在ICC中插入cap cell,而又没输出到netlist中等这些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verify_zrt_route的结果没有报错,ICC里面LVS提示ERROR: OUTPUT PortInst Chirp_top/TBG/sout_reg[1] Q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是输出端口的悬浮。而在virtuoso中LVS则是报错提示有很多版图上本应该连在一起的net都断开了,没有连上。我试了手工连上后,确实LVS会少报一个错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而且我用同样的设计流程和代码跑之前的一个小一点的设计是没有出现问题的。

      我导出gds的选项设置是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50 -output_filling fill -output_outdated_fill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flatten_via -map_layer $gdsout_map,请问这样设置对吗?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确定你的netlist和gds是对上的?

网友(2019-04-11):
你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2-03-06):
请问case怎么打开?

网友:
需要在lvs文件中把CASE_SENSITIVITY设置成FALSE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verify_zrt_route的结果没有报错,ICC里面LVS提示ERROR: OUTPUT PortInst Chirp ...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