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_lvs检查!1

楼主(2015-07-02):
看提示的error说:there are 1 disjoint nodes,这说明了什么啊?  我检查了一下pad的pin ,基本上都进行了逻辑上的连接了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指点!!

网友:
drive—pg了吗

网友:
power有问题

网友:
好多OPEN哦

网友:
到calibre看, 不用太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版主!!

网友:
对, icc的verify_lvs 和verify_drc(基本不能用)有不少假错, 如果看不懂就不要看,
直接进calibre pv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