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5015.01 使用问题 是没破解的问题嘛?

楼主(2015-07-02):
ADS2015.01  直接进行layout的仿真,不能进行出现以下提示。可是破解的许可证看上去也没有问题,请大神指教,谢谢。
License check returned: Momentum Object

License file signature is invalid

Possible Causes:
1.
The license file was altered.
2.
The license file was created with an invalid key.

Troubleshooting Tips:
1. Do not alter the license files unless directed to do so by Keysight tech support.
2. Obtain a vali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the license wizard.

License Requested:  rfde_rfic_combo_no_dg
License path:  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
.
--- ERROR ---------------------------------------------------------------------

License not available

网友:
我的连电路图仿真都不行。虽然提示是可用的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提示,这个比较麻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安装了最新的补丁了?或者momentum下的agsl.dll文件没有替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装ADS2012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在64位的系统上装的。破解完后出现下图是正常的:

但接下来我选择第一个就出现那个license报错了:

求助啊!

网友:
已解决,打扰啦!

网友(2015-09-14):
装了2015,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使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5-10-24):
我知道问题答案了!在进入ADS2015时,如果要使用momentum功能,一定要选ADS Bundle License-Linear-EM-Layout!如果默认选择ADS Designer Environment,只能layout、画图、设置叠层,不能运行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见类似对的问题了T.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装了2015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求组

网友:
有人解决这个问了没,求支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5-12-22):
仍然不能仿真 momentum,虽然看到license可以,且选择了 layout EM的许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了,特地跑上来问,结果看到了你们。。。。。。。

网友:
我知道问题答案了!在进入ADS2015时,如果要使用momentum功能,一定要选ADS Bundle License-Linear-EM-Layo ...
引用 网友C:

   我和楼主遇到的问题,即使选了你说的这个EM-layout也没用,照样不能仿layout的EM

我用的license是这个帖子里的:
http://bbs.eetop.cn/thread-480727-23-1.html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license

网友:
回复  amyxp

    你是不是安装了最新的补丁了?或者momentum下的agsl.dll文件没有替换?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说对了,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ADS2015.01  直接进行layout的仿真,不能进行出现以下提示。可是破解的许可证看上去也没有问题,请大神指教 ...
引用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是为什么了,有些破解文件里的\momentem\11.40\win32_64\bin\文件夹里缺一个.dll文件,另外他们路径写的也不对,很多写成了11.4(应该是11.40)
这个.dll文件可以在http://bbs.eetop.cn/thread-471722-1-1.html里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木有哈,我的原理图仿真木有出现问题,可是在进行电磁仿真EM时出现了你这样的问题,可以将你的解决方法发送至我的邮箱吗320959100@qq.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20# livingstonefl 我想问一下,我的ADS2013,安装环境是Xp 安装目录下有那个dll 文件,方法已经试过,但是不能进行EM仿真,为什么啊

网友(2016-01-25):
回复 网友E:

   按照您的方法已经顺利解决问题,谢谢楼主,膜拜大神求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我的可以仿真电路,就是不能EM仿真

网友(2016-03-05):
怎么解决啊,其他都能使用,就是momentum和3D view不能使用,提示证书错误

网友:
下载那个dll覆盖掉就行了

网友(2016-04-16):
我的事ADS2011,版图EM仿真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求指点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回复 网友A: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471722-1-1.html
下载那个dl,按照步骤l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6-05-24):
确实,下载dl替换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如何解决ADS EM 仿真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版图仿真说是license不行,按照下面那个同学的说法进ADS的时候选择ADS Bundle License-Linear-EM-layout还是不行,不知道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按照9楼的说法,还是不行,不知道您的行不行?

网友:
感谢#20楼!问题已解决,以后遇上这类问题,还希望大家多分享一下经验!
因为自己现在是新手,后续如果我遇上什么特别的问题,解决之后,一定会在论坛里发个帖子,方便大家,以节省时间!
总之,谢谢啦!

网友(2016-07-05):
回复 网友E:

   非常谢谢,可以仿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一样的问题,选第一个,就出现问题了。  求助!!!

网友(2016-08-08):
回复 网友G:

    遇到EM不能使用的问题,按照LZ说的替换agsl.dll,使用正常,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用加1,可以仿真了,速度略慢

网友:
感谢楼主,问题解决。
先下载dll文件替换,在选择EM-Layout 的license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6-09-18):
非常感谢,群里的确大神比较多,解决了我这个问题,替换后就好了

网友:
I needd fo 20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解决了没有,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
有木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6-10-26):
确实,那个dll文件比较关键啊,之前破解的时候没有替换,结果仿真不了版图,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2016-12-02):
啊 好帖子,解决了我的问题,是破解的时候网上的教程不全,有一个.dll文件没有替换掉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感谢20楼大神

网友(2017-01-13):
回复 网友E:

   感谢20L大神,问题解决了

网友H(2017-02-16):
替换.dll文件后版图仿真没出现License not available
但是出现新的错误:failed to install result files from the input/output directory.
这个是软件问题还是模型设置问题呀?

网友(2017-05-15):
回复 网友E:

ADS 2015 Momentum仿真报错:license not available。后来下载了新的agsl.dll文件,(下载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471722-1-1.html),放到此路径Momentum\11.40\win32_64\bin,问题解决!

感谢群里的大牛们!

网友:
但是安装了ads_2015_01_hf8_win后即使替换了agsl.dll文件,仍然不能用Momentum.怎么解决?

网友(2017-11-29):
回复 网友E:

       强👍,多谢多谢,多亏看了层主的回答,我的问题才顺利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
其实,ADS版本过了12,都差不多的,只不过对于有些kits,有要求版本必须要在13以上之类的,现在在用16版本的,感觉常用的功能还是11、12差不多的

网友(2018-06-21):
非常感谢,看看能不能不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你的方法重新替换了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H:
替换.dll文件后版图仿真没出现License not available
但是出现新的错误:failed to install result files f ...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