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闭环增益和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15-07-02):
以前做bandgap没有做过闭环ac仿真分析,只看所有的dc和tran启动表现,也都顺利流片(现在意识到这样子是不对的)。最近一个新项目,没有spectre库,只好用hspice跑。经典的brokaw结构,通过大电感断开op同相输入(即负反馈环路),在此同相输入端通过大电容,加串联到地的ac信号进行仿真。观察远离该输入大电感的一端,结果为:闭环增益3.3db,PM=30°,PSR=-74db。电路各重要节点已加电容进行稳压。
请问有必要调整相位裕度到60°吗?在此时各管子偏置状态在各工艺角下均饱和,dc仿真(温度和vdd扫描)满意,tran仿真(阶跃响应不震荡)也已经顺利通过了。
更具个人有限的几次经验,似乎没有必要刻意地去追求PM大小。肯请各位大神们给些经验指导。

网友:
不合理,可能仿真有问题

网友:
我们是先DC,在AC,再tran,AC相位裕度那么小,会有风险吧,要是review的时候一般这么小的裕度是不让通过的,况且AC还要看带宽这些来保证系统要有一定的抗干扰恢复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仿真方法有问题吗?有没有bgr相关的ac仿真参考文件a?

网友:
brokaw结构不能用那种方式仿真ac,

网友:
注意npn管输入阻抗和输入电流,导致你仿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