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hange_link 命令的两个小疑问

楼主(2015-07-02):
(1) 这个命令使用时也必须是端口什么的都一致才行,比如也不能把 2输入与非门替换为2输入与门,请问这个命令和size_cell有什么区别吗?

(2) man里面解释到:

If a cell is specified, it is
       changed to be one occurrence of the specified design. If  a  reference
       is  specified,  all cells of the given reference type are changed to be
       occurrences of the design
.

红色部分意思说的是可以替换reference cell,比如将design中的AND2X1替换为AND2X4,如何使用change_link实现呢

网友:
最好用replace_cell_reference -keep -pin_map 这种把, change_link 用的很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c中是不是有很多重复的命令,比如change_link,size_cell,replace_cell_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