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电流源阵列随机游走

楼主(2015-07-02):
在6+6分段DAC中,利用Q2,QN随机游走对高位电流源阵列布局时,总共有64个区域,那么问题来了,高位电流源往往利用LSB0乘以64,为减小系统误差,将某一高位的电流源拆成64个,在对着64个再重新随机游走,总共4096个,那么拆分的64个如何布局

网友:
不明觉厉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C电流源阵列怎么布局?

网友:
木有弄过,问designer吧

回复 楼主:

网友B:
按照某种规律打散布局

网友:
据说是考虑离散型,不是很懂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B:
按照某种规律打散布局

请问,一般采用什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