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LPF的平均作用

楼主(2015-07-02):
求助,如题
数字低通滤波器(DLPF)对于信号有平均作用是什么意思?是让信号更线性吗?

谢谢大家!!

网友:
低通的同一词就是抑制高频。平均就是减小突然的变化。例如大家的成绩都是50多分,奇葩学霸可能得100分。我们可以做一个 moving average 的滤波器,把学号在一个学生前面的9个学生的成绩和该生的成绩平均作为该学生的成绩。你会发现这样的话,每个学生的成绩都差不多。moving average 产生一个N阶的sinc的低通滤波器,这在sigma-delta ADC中常见。

至于信号的线性,那是另外的问题。一般非线性会产生高次谐波。如果你把谐波滤掉了,当然可以看成系统的线性更好。

楼主(2016-12-15):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说的很明白。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平均是离散时域上的一个smooth moving的过程,反映到频域上就是一个低通的sinc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