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C有多种mode或者说packages

楼主(2015-07-03):
ICC有多种mode或者说packages,如上图中所示,xp-mode只能用于design planing,然后出数据,剩下的阶段由第三方工具来实现;

IC Compiler package/mode 可以实现从RTL到layout ; 那么有个小问题,觉得只要有一个IC Compiler package/mode 就够了啊,为什么

还需要其它packages呢,你也可以用IC Compiler package/mode 昨晚design planing,然后出数据交由第三方来做啊?

难道是因为两者的引擎或者算法不一样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越多,license授权费越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 但是难道还有的公司只买部分license吗?比如有的公司只做 design planing??

网友:
不一定全程都用ICC啊,可以换其他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啊,我的问题是:觉得只要有一个IC Compiler package/mode 就够了啊,为什么还需要其它packages呢,你也可以用IC Compiler package/mode 做完 design planing,然后出数据交由第三方来做啊?  为什么还弄个dp-mode呢? 难道还有的公司,只做design planing阶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你可以先思考别人的回答在继续提问。
    上面说了价钱不一样,而我说的意思是即使没有公司只做design plan,那它也可以用其他工具做place, cts, route, eco.
    另外,一个大的design总要有人先做design plan,下面的人拿到partition才开始做其他。

网友:
不同的价格买不同的钱,完全是商业考虑,和技术没有任何关系,

eda公司也是要赚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说的我知道,我只是觉得公司肯定只买 IC Compiler package/mode [实现从rtl到gds] 就可以了,难道还有的公司只买一部分,比如 dp mode/package [只能做design planing] ?

网友(2015-08-14):
great find i need this

网友:
再这样混积分 我要开始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