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运行cadence中analoglib的symbol提示不能编辑

楼主(2015-07-03):
请问一下,我在root下安装了cadence IC615后,可以成功运行,并edit  analoglib中的symbol,
但是在其他账户中,虽然可以运行cadence,但在打开analoglib中的symbol时,会出现如下问题:

could not open analoglib core symbol for edit
dbopencellviewbytype: unable to lock database file for analoglib/core/symbol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7-03-09):
某次异常退出导致的lock   去schematic下面找到那个lock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2018-01-05):
谢谢2楼,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2019-10-28):
去哪找啊

网友A(2024-01-03):
2楼的方法不行,删除cdslck文件,再打开电路的时候就会再次生成;
正确的方法是再schematic界面,file->make editabl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楼的方法不行,删除cdslck文件,再打开电路的时候就会再次生成;
正确的方法是再schematic界面,file->mak ...

忘记说了,需要在copy文件的时候选择update instances->of new copies Only

网友B(2024-02-29):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需要在copy文件的时候选择update instances->of new copies Only

老哥,有没有更详细的步骤啊,我还是搞不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没有更详细的步骤啊,我还是搞不定这个问题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没有更详细的步骤啊,我还是搞不定这个问题

我来说一下我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借鉴一下。首先去被锁住的schematic路径下,不知道路径的可以在schematic右键properties,里面有路径。找到路径之后,我把里面两个文件删除掉,分别是sch.oa.cdslck.RHEL30.cn18.231354和sch.oa.cdslck,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带lck后缀的文件。删掉之后,我的schematic就没有显示被锁住了,就可以正常打开编辑了。

网友(2024-05-13):
补充一下,如果没有lck文件的话,有可能是磁盘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