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eprom

楼主(2015-07-03):
最近用WS2821芯片,里面集成了eeprom,2821芯片的地址线是串联输入的,然后我用单片机把地址写进去,地址数据格式类似DMX512,现在就是搞不清地址程序在eeprom中的工作过程,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手册写着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卷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只说芯片内部集成eeprom,我写的程序只是简单的一串高低电平,我不明白这串高低电平进入eeprom内部的一个过程

这个图片就是地址格式,因为芯片是串联的,所以每个芯片都会分到自己的地址

楼主:
回复 2# 菜鸟要飞 图片里面的数字是高低电平的时间,单位是us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谢谢

网友(2016-07-04):
这是舞台灯光的吧

网友:
就是对EEPROM的写操作吧,不同的地址配不同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