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Implementation过程中failed而没有error提示

楼主(2015-07-03):
最近在用vivado开发一个项目,不时遇到RT的情况,经过多次尝试,发现在synthesis过程中有些选项不当会导致implementation过程失败,然而log文件却没有明显提示,比如 hierarchy的情况,以及bufg的数量。

不知道这个问题有什么特别的调试方法?或者是由于哪类原因导致的?

网友(2017-03-25):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implementation失败但是没有错误报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综合都是成功的,但是在implementation的布线阶段就会失败,但是没有错误报告。如果你解决了可否分享一下你当时是如何处理的,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前辈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