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testbench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03):
请各位大侠指点:     问题描述如下,使用的是Quartus 2 11.0自动生成的testbench模板,在模板里面添加时钟产生过程,和激励信号,暂且不管输出的波形,时钟信号就没有波形,没找到原因在哪里呢?请各位赐教。

constant PERIOD: time :=50 ns; clk_gen:process
begin
        wait for (PERIOD/2);
                CpldClk <= '1';
        wait for (PERIOD/2);
                CpldClk <= '0';
end process clk_gen ;
Apwm_gen:process
begin
                ControllerGpio11 <='1';
                ControllerGpio1 <='1';
        wait for (PERIOD*2);
                ControllerGpio11 <='0';
                ControllerGpio1 <='0';
        wait for (PERIOD*2);
                ControllerGpio1 <='1';
end process Apwm_gen ;
A_en_gen:process
begin
        --ControllerGpio11 <='1';
                ControllerGpio8 <='1';
        wait for (PERIOD*11);
                ControllerGpio8 <='0';
end process A_en_gen ;

楼主:
再此补充下 是在Quartus 2 11.0调用ModelsimSE 6.5进行仿真。请各位大侠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