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求助calibre安装问题(有详细帖图)

楼主(2015-07-03):
系统是redhat6.5。64位系统安装calibre版本是2011.2_34.26
我先描述一下我最后安装后的问题:
root帐户下启动: calibre -gui  结果:bash:calibre:command not found
icer(我的用户)下启动:calibre -gui 结果:calibre:command not found

root帐户下启动: which calibre

icer(我的用户)下启动:which calibre
结果:calibre:command not found

我用图形安装器里面的verify installing出现这个error

*****************有兴趣帮忙debug的请移步下面**********************
我安装的目录:/opt/calibre/
直接在/opt/calibre/下面运行:ixl_cal_2011.2_34.26_mib.exe 显示成功安装,/opt/calibre/下面会生成一个ixl_cal_2011.2_34.26的目录,目录下也有一个install.ixl文件,运行./install安装了docs_cal_2011.2_16.14.mis,一直也搞不明白这个帮助文档是用来干嘛的,不过还是很快装完了。

license也生成并且修改了,放在/opt/calibre/lic/下面。
patch的话,运行,会有一个error一个warning。error大概就是cannot read+write sfk : - skippingchanges。不过论坛里不少人指出这个error可以无视。因此没有去纠结这个。
接下来帖出我的环境变量吧,我觉得是否最有可能错误发生在这里:(环境变量设置setenv以及alias与5141设置部分先后顺序打乱应该没有关系吧?)
bashrc:

cshrc:

另外就是自动授权服务里面加了这么一句

全部操作都严格按照大神们的步骤一步一步来的(安装参考网址: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extra=&page=1)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截图的部分有错误吗?目前还没有集成到5141,但是我想连which calibre都找不到,枉论集成到5141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诚求教,拜谢了!希望各路大神点拨一下

网友:
找到calibre的真正的二进制执行文件,用ldd命令查找缺少的rhel的lib文件,从系统盘安装这些库文件。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执行安装命令的时候并未出现任何错误提示,只是进度条进行到了100%后提示我安装完成。这个图形安装界面我是后来找问题的时候看到有一个verifyinstall选项就顺便点了,这个错误报的可信吗?  还有。我的which calibre找不到,跟我的环境变量设置有关系吗。我是说是不是安装成功以后,就算没有设置环境变量也可以找到which calibre?我想知道是环境变量调错了,还是安装错误了?
  谢谢了

网友:
安装只是解压缩,100%就ok了,执行会看到问题,

网友:
你RHEL系统的原因,查看安装KSH脚本编译器没

网友(2016-04-16):
每次启动前需要source .bashr

网友(2017-04-11):
楼主,我也是参考你参考的那篇文章安装的,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7-06-30):
我的问题也跟楼主的差不多,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bashrc或者cshrc设置错误。

网友:
不是呢,我已经解决,应该在/etc/profile 里面添加环境变量

网友(2021-02-13):
怎么添加的啊

网友(2024-03-10):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