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 或者 IP 算不算是 leaf cell 【已解决】

楼主(2015-07-03):
guide上对于leaf cell的定义是:

A uniqueinstance of a library cell within a design is called a leaf cell;

那想问下 macro 或者 IP 算不算是 leaf cell

网友:
算, leaf cell就是物理上的一个真正cell,做后端比较好理解,

可能前端理解有点困难

网友:
ICC工具中report_design 可以报出这些hard macro的,都是计算在leaf cell里的,a unique instance理解应该是如版大说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版主!老觉得macro里面还有stand cell,感觉不是leaf cell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多谢!

网友:
满屏幕都是你的问题和帖子,  哎, 这个不是个人专版,可以稍微考虑下看的人的感受

虽然你问的确实是问题,

我更喜欢的是百花齐放, 集思广益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马上面临找工作!得赶紧学啊

网友:
上班了估计你也没那么多问题了,公司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也得先找到工作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