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CRPR 计算的数值有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5-07-03):
在PT STA的时候,发现timing report 与ICC相差很大,检查后发现,PT的CRPR数值计算错误,请问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CRPR report 如下:
PT 中的report:

ICC中的report:

网友:
这2个clk之间是real path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real path。PT算出来的明显有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在common point都是falling edge,如果是rising edge,就不会有错,不知道为什么在falling edge的时候
PT计算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楼主:
哪位大牛帮忙解答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