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 level 一个问题,在fp阶段,如何能摆放模块的位置【已解决】

楼主(2015-07-03):
假设有四个模块 a.v  b.v  c.v  d.v, 每个模块都是一个module,(四个模块之间有数据流) ,最后还有一个top.v文件;

设计是top-down设计,所以 a.v(module A)  b.v(module B)  c.v(module C)  d.v(module D) 分别单独综合;

然后在top.v文件,直接用 A B C D例化四个或多个 instance,最后再把top.v进行综合,综合完之后出一个netlist(top1.v) ;

不知道上面的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在ICC中,直接读入top1.v,然后开始fp,在fp阶段,如何可以控制每个模块的位置呢?比如我想让 A 这个模块在 B 这个模块的右侧,在C模块

左侧,用什么命令实现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理解错了,应该是a.v  b.v  c.v  d.v综合完成之后,分别也要做后端实现,

出FRAM。出db 给TOP使用;

这样Top看到的a.v  b.v  c.v  d.v 就像macro或者IP一样,就可以调整位置了 应该

网友:
随便吧,手摆下

网友:
恩 一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做过 hierarchy design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不就这样么 然后top 仿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也就是说:在top做layout时,其它已经做好的模块类似于“macro",而那些真正的macro其实已经摆放进子模块中了,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我有十个module,在top做layout时,就有十个”macro“,那这十个”macro“之间就不会有层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也就是说:在top做layout时,其它已经做好的模块(经过综合和icc布局布线之后的)类似于“macro",而那些真正的macro其实已经摆放进子模块中了,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我有十个module,在top做layout时,就有十个”macro“,那这十个”macro“之间就不会有层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大,在top阶段,做layout实现时,那些已经做过layout的子模块可以在top阶段被改变形状吗?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 对 就你说的那样
    第二个问题 同一个层次切下来的,top 用的farm ba摆好了,有些逻辑会散在channel里pla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C中main window 有个hierarchy 菜单,可以层次化显示,不知道你用过没? 想问个问题